联想b470e 待机 不触发 问题

楼主(2014-04-15):
请高手们指点  万分感谢  本人接到这机器是的故障是 插上电流表 待机0.03  按开关键触发到0.17停止不动  电源灯亮  这机器没看到板号 是集成显卡的应该是纬创代工的  拆开机后 能点量 内屏偏绿且屏幕上方四分之一处有横线条闪   外接显示器颜色正常   我估计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 没敢动  我一个上午反复上电试 有十几次一直这样   下午我试着刷南桥旁边的bios  后还是偏色  在上电发现有时插上电源待机0.030 (正常是0.001出3v 5v) 且发现51123一直发烫 有5秒芯片温度大概到60度左右 我赶紧断电(我把原bios刷回来) 我换51123后 还是一样 且有时候电流到0.1然后又掉到0.026左右反复跳 同时电源灯闪 这时候3v 5v 也不稳定 也到2.8v  4v 左右跳动  示波器打波 也正常 3v 5v 的线性电压 我都烧板了 没有短路的  3v 5v 的后级电路我也烧板了 没短路  51123的3脚1.9v     RSMRST#_KBC没出来 拆q1901 也不出 换个 ec也不出 还是原来现象3V_5V_POK正常   请大师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网友:
现图纸敬上  (编号不大一样 不过还能看 )

网友:
这个是维修经验吗?先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撒

网友:
lz本人也是小白。不过看你的情况感觉还是有短路引起的,有些短路的地方太小,况且你的电流也上的不是很大,烧鸡是很难烧出来的。。我赶脚还是好好查查3,5v。

网友:
刷过了
能显示的 会是bios问题吗    俺不会发贴  发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CPU的供电部分仔细检查一下,是个通病

网友:
上管 和cp6131全 拆过 还是同样现象

网友:
这个机子的版号在CPU铁座子的下面,这个机子有短路的,正常待机时0.017的,你在找找,我给你提供个我修的案例给你,希望对你有用的!

网友(2014-07-13):
CPU的供电部分。

网友(2014-11-12):
看一下待机芯边上的电阻有没有坏掉的

网友A:
此机待机正常是0.08,一般坏的是靠近风扇的第一个ncp5911,还有把上管6721给换了。。。不过也有坏核心显卡那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待机正常是0.08,一般坏的是靠近风扇的第一个ncp5911,还有把上管6721给换了。。。不过也有坏核心显卡 ...

待机应该是0.008吧,笔误

网友:
4月份的。11月份还能回复?真奇怪。 现在楼主修好了吗?最后是什么导致的?而且这个不应该叫不触发吧。

网友:
查下CPU 供电的反馈部份

网友(2014-12-17):
这机子正常待机电流是0.01。0.03肯定还有轻微短路。要吗那组电压还未开启,自动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