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A77TD PRO复位不停闪

楼主(2014-04-15):
如题!M4A77TD PRO加电不跑码,第一次复位灯闪后,间隔4秒左右复位灯开始一下一下闪,测量各供电正常,时钟,及复位也正常!不知哪出现问题了,朋友们说说
Pro

网友:
间隔闪复位,那还是属于复位不正常,查总线PG和ATX_PG

网友:
你看看你的复位电压时不是在跳哦

网友:
我也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求解

网友:
等到LZ修出来,我的也不好,我是昂达的!!!AMD出现这个问题较多

网友:
这板子,你看看5V_DUAL是不是在触发之前就有了,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你说的还不够具体,有没有上电掉电的情况

网友:
有图纸就好啊

网友(2014-08-20):
修过ASUS P5G41的板子,CK_IORST#这个信号不正常引起复位灯闪,不跑码

网友:
你看看你的复位电压时不是在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