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70 花屏

楼主(2014-04-15):
本本是进过水的 导致供电电容击穿修开机后    出现正常开机后过几分钟花屏都是横横竖竖的那种
请大家畅所欲言给提提建议!!!!

检查显卡,显存有进水没?

网友:
重点显卡显存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屏线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外接试试。屏线。屏。显卡。显存,供电要查

网友:
换内存,检查屏线

网友A:
换屏,还是不行加焊显卡,显存

网友:
先把 显卡 方BGA上烤干  一般就没事了 !

网友:
先加汗显卡吧 ,,, 简单点做起

网友:
我去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还是不行加焊显卡,显存

我也感觉是 烘干了 再说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无非就是屏  屏线  显存  显卡

网友:
换板了,这些可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