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开机到0.5A不动,求大侠指导

楼主(2014-04-15):
HP431 开机到0.5A不动,求大侠指导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有知道的吗 吗吗

网友:
这个电流电压都没出来完吧?

网友:
这个你得测还有哪些电没出来呀?0.5还没过U呀,测U电出了没?

网友:
CPU电压不全吧

网友:
先看看 电压出来了没有  !! 太笼统了 没发帮你 !!

网友:
经过仔细检测,发现1.8VS没出来,更换了供电芯片,1.8V正常了,但是上CPU触发掉电,不上CPU 0.17A左右,除了CPU供电,其他电压都正常了

网友:
有人修到过这个机器码

网友:
按时序来。。。。。。。。。

网友:
CPU 没坏吧。。   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A:
刷了BIOS后第一次开机 电流能达到1.2A左右不亮机,但是不掉电了,但是第二次触发就依然掉电,拆下BIOS后上编程器效验刚刚刷入的BIOS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很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后第一次开机 电流能达到1.2A左右不亮机,但是不掉电了,但是第二次触发就依然掉电,拆下BIOS后上 ...

难道自动往芯片里面写代码么???

网友:
只要开机一次,BIOS数据就被改写了

网友:
坏个BIOS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