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4a系统供电芯片维修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4-15):
图中 ON3有2V的电压,ON5没有电压。请高手看下图帮我解答一下ON5正常电压的开启过程。还有图中KBC_PWR_ON 这个信号是来自EC的。是不是这板子待机下没有3V和5V系统供电。还有个问题就是,3V5Vl电感,后级在断开的情况下3V5V应该有没有。谢谢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30561069\QQ\WinTemp\RichOle\YIHCET3B]$JKWITA`2O7_8L.jpg

网友:
看芯片不能看出来吧,完全取决于信号问题,而且这个机器既然ON3有了电压,ON5应该也会有的,你仔细查查。

网友(点评):
我想问下ON5这个电压是怎样出来的。现在没这个电压

网友A:
要有 SHAND 这个线性开启信号

网友(点评):
这个电压有了,是18.几V

网友:
有没有 把on5  和on3 短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有 SHAND 这个线性开启信号

1.8不对把  一般都是 3.3  一般都是 19分压过来的  你查看下这个电阻

网友:
我在学习中  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一般的板子待机情况下都有3/5v

网友:
PQ77 PQ36 PQ37都为N管,一般来说ADP_PRES为适配器检测信号,一般为3.3V,PQ77导通,PQ36不导通,VL过499K电阻,能过来多少暂时不清楚,但一定会有电压,ON3的开启来自芯片的参考,2V为正常

网友(点评):
谢谢,我测了下,ADP_pres这个信号没电压。我去看看为什么没电压……帮我想想吧谢谢

网友(点评):
请教下,ADP_PRES和KBC_PWR_ON这两个信号,哪个来开启ON5的,或是这两个信号其中一个有了就能开启ON5

网友:
断开 也有啊   LDO

网友:
追着ADP_PRES这个信号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