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诊断卡跑11没显示

楼主(2014-04-15):
一块ms-7529的主板,裸板测试,第一次有显示,第二次诊断卡就跑98-D5-0C-11,请问各位师兄有遇到过吗,BIOS有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
换内存换CPU之后就再刷一个BIOS再弄北桥

网友:
V星的这块板子BIOS爱坏,在找论坛的BIOS刷下,不行把外设拆掉,过内存了吗

网友:
北桥加焊过,刷过BIOS,换过CPU与内存,拆过声卡,都是这样,第一次有显,第二次跑11不显了。是不是换IO?

网友:
V星的板子经常出这种问题,一般刷bios可以好,今天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刚修了一块这样的板子,偶尔能开机,经常跑13 0e,刷bios后,还是这样,后经论坛一看,说这款板子刷过bios后,要把诊断卡拿掉才能正常,果断拿掉,还神奇了,真好了,试了好多次都正常了,这都是别人分享的经验,还真管用.

网友:
可能cpu座子虚了

网友:
这个板我更你讲 数码卡不要插 有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