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修出鬼来了!

楼主(2014-04-15):
前天接了一个联想进水的,给顾客报价后,拆机一看,IO和电池接口跟指标灯那一块腐烂了,IO严重些。我把腐烂的地方清理好后,把IO从搞一下,可以触发但没有+0.75VS别的电压都出来了,后来我搞一半搞+0.75VS搞出来后。心想应该好了,但开机后电流只跳到0.80就上不去了。没有跳变了。后来我搞BIOS,内存,CPU,南桥都搞了。还是一样,一点都没有变。大虾们帮多分析分析~!

网友: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检查下自己搞过的地方

网友:
估计还是有腐蚀或者断线

网友:
那些进水的地方是不是还有短线的,或者电阻腐蚀的呀

网友:
估计是断线了。

网友:
你腐蚀的地方 看看短线没有  很多都是里面服饰 最好把芯片拿下来看看

网友:
测一下内存的波形看是不是档内存了

网友:
按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