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保隔没过

楼主(2014-04-15):
一台IBM X201I接电0.03A马上就0.00了应该是有护了吧,打各电感的阻值一样,测保护隔离没过。Q48的

G极有19V 。DOCK_PWR20_F有19V。Q48导通条件为:DISCHARGE为低电平,-PWRSHUTDOWN为高电平。实测-

PWRSHUTDOWN为低了 。它由U39 TP62514经R815发出。拿掉R815的1脚有3.3V了被后级拉低了 。U39的59有

1.9V 61脚3.3  57脚6.4V 16脚SHDN——IN#3.3V   62脚VCC5m——ON和42脚VCC3M和45脚VCC5M都没电压

。接电时测D76两极都是从19V慢慢降到0V  D76 C626 C373 D74都换过了。挑开U17的76脚后PWRSHUTDOWN

为3.3V保隔也过了 ,但没有3/5V出来。U39和17也换过了。实在不懂时序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点评):
没换保护隔离电池冲放电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基础很好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的确基础不错。
别人这帖是求救帖,看清楚,不要乱说

彭亮亮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IBM的机不像其它的 东西多了几个时序也不一样难修

网友A:
将C373和联想芯片用洗板水刷一下   以前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C373和联想芯片用洗板水刷一下   以前碰到过

C373换过,联想芯片换过都清理过了

网友B:
没有什么小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小短路吗

各电感阻值正常的.

网友:
查U17待机复位70脚的电压,U17满足供电、复位、适配器检测(-EXTPWR_ASIC)就会发出3  5V的开启信号

网友:
查看D76和D74那个二极管看看~~有无问题,换之,升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瞬间短接Q48的D S极看电流状况叛断:

如果大电流:   为后级短路性保护,查后级短路故障点.
如果正常待机电流: 为电源管理保护电路故障.可能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  电源侦测信号-EXTPWR故障
2.东芝芯片对地的那一串RT主板温度检测线路开路
3. 28V升压电路故障(常见线路腐蚀或倍压电路升压二极体\电容坏)

网友:
lz 修的怎么样啦

网友:
LZ机子现在好了没?我也有一台

网友:
查下东芝芯片附近电阻,电容容易进水腐蚀,那块

网友(2014-05-28):
今天修了通病  还是0.03调到0.00  不触发  查到东芝芯片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情况吧

网友:
和这个信号有关的芯片一个一个的排除啊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啊,撕开贴纸,发现C373  C374 ,R415你会发现原来是这样,你仔细看看,我修过N台了

网友:
电阻腐蚀??

网友:
看下主电压供电芯片后面是不是有腐蚀哦

网友:
这个问题通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