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路由器TL-WR740N

楼主(2014-04-15):
状况:
接到路由器TL-WR740N,电脑上显示连接到,但是只看到发出的数据,收到数据为0,按reset状况也一样。量了下晶振一边为0.62v,一边为0.63v。请问老鸟们,这个怎么修??
谢谢啦。
太阳灯常闪,lan口灯常亮不闪。
路由器
电脑

网友(2014-07-11):
刷一下或者可以了

网友(2014-09-24):
换路由器,换电脑网卡,肯定搞定

网友:
网线端连结良好吗?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