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昂达G31掉电

楼主(2014-04-15):
小弟手上有一块昂达G31的板,所有供电正常,就是跑C1掉电,应该是过不了cpu掉电吧,怎么搞定?

网友A:
插内存没有?没插内存把CPU供电拔了看还掉不掉电。不掉电就把CPU供电管换了。
插内存掉电就查内存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内存没有?没插内存把CPU供电拔了看还掉不掉电。不掉电就把CPU供电管换了。
插内存掉电就查内存供电。

插不插内存都是跑C1掉电重启,不插12v的话就不会掉电,是场管问题,不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条件不足导致掉电,

网友:
所有东西都拆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不插内存都是跑C1掉电重启,不插12v的话就不会掉电,是场管问题,不是北桥的问题吗?

是供电的问题不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不插内存都是跑C1掉电重启,不插12v的话就不会掉电,是场管问题,不是北桥的问题吗?

查查内存供电

网友:
这是不过内存把 可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ok了.......最后结局是内存ic,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