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5Z

楼主(2014-04-15):
前天接到这个机器,两个故障:开机时间长了就关机了。插上电池不开机,也不充电。
     第一个故障:一半最开始考虑的都是散热的问题,我最开始检测的时候也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拆机-清灰-风扇加油-加导热膏然后装机试。用个一会故障依旧,有时候还没进系统就关机了,然后接着拆机,检查CPU那一块,发现OE907这个电容有点鼓包了.这个NEC超级电容OE907损坏机子会不定时掉电,可以并上330电容,如果卸掉可以并6个330电容。
     第二个故障: 电池是新买的,插上电池就不开机,但是把电源也插上后能开机了,但又不能充电了,郁闷 接着拆机都拆个差不多后插上电池试机 ,一按开关起来了,以为就好了于是又装上试机,装好后又不行了,然后大概估计下是开机之后那个信号吧电池上的SMB总线给拉低了,电池由EC来检查,测试EC上的两个SMB引脚待机正常,于是一个一个拆,当我把触摸板下面有个8根线的排线拆除后装上试机,能进系统了,一看电池也能充电了,这个排线是通往调节音量的板子那块的。肯定是这块板子上的一组信号把电池上的总线拉低了。

网友:
第一个是通病 都知道 后面那个有点难度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