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0换显卡后 无CPU内存电压!

楼主(2014-04-15):
今收到同行送修DELL M1530机器一台,原故障现象为 屏亮,但没有图像,不是白屏,单纯灯管亮; 但是这款机器坏了以后放了一个月才开始修,同行自己发的显卡我们帮忙焊,今天发来显卡直接帮忙装上了,没看换显卡之前的状态!目前这个机器换完显卡遇到一下问题:电流上到0.5降至0.4就不再有变化,CPU,北桥没有温度,电源指示灯亮 换上假负载(CPU,内存组织卡)电流上到0.3就停了,没有任何跳动,随之开始查各个供电是否正常,发现CPU无VCC,但PG信号竟然有!内存无时钟无VCC,内存CPU都是挂载在北桥上的,现在正在查北桥供电,希望各位师傅如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可否给我一个思路。谢谢。我的QQ:962933523   帖子如果不能及时回复请加我QQ       英特尔独显机器 版号:DH3 MB    07212-2M   48.4W101.02M   另付图纸点位图

网友:
焊的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没有缺少供电

网友A:
你这个还是按照图纸的时序慢查吧,一般缺电压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是按照图纸的时序慢查吧,一般缺电压是比较好搞的。

嗯,在查北桥供电,关键之前太大意,没看什么状态,不知道换完显卡缺少的供电还是本来就这样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 CPU没有VCC,它的PG信号是怎么发出去的,有点乱了,捋一捋吧。

网友:
目前这个机器用组织卡发现显卡有温度(温热),用CPU显卡就没有温度了,南北桥加不加CPU都没有温度。

网友:
先查各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