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笔记本通病

楼主(2014-04-15):
y460笔记本的通病是什么呢》?昨天一台笔记本显卡拿下还能亮但是再次开就不会亮。很郁闷?求助

网友:
拿下来还能亮?

网友:
Y460是双显卡的吗??

网友:
拿下来之后用集显显示了?

网友:
拆了显卡还能亮?  双线卡/

网友:
是双显卡的  这个本的显卡比较爱坏

网友:
显卡拿下可以亮,但是亮了之后再次上电就不亮了,电流一下子到1.7掉到0.6

网友A:
这款是双显卡    独立的去掉后在bios设置一下应该就会好。至于你的  昨天还亮今天不亮了 那么肯定不好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双显卡    独立的去掉后在bios设置一下应该就会好。至于你的  昨天还亮今天不亮了 那么肯定不好修了  ...

今天内存拿下来擦下又能亮,再次开机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内存拿下来擦下又能亮,再次开机就不行了

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C:
问题可以说的详细些吗?你接手的时候是什么问题,现在开机不显?你检查过哪些?

网友:
此机是双显卡 通病就是显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可以说的详细些吗?你接手的时候是什么问题,现在开机不显?你检查过哪些?

机器拿过来是进游戏花屏抖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可以说的详细些吗?你接手的时候是什么问题,现在开机不显?你检查过哪些?

几时拿过来就是花屏抖屏!加焊后不行,然后就更换显卡了!现在就是重复开机不行!

网友B:
电流是1.7掉电到06

网友:
不是说I系列的机器可以断了独显供电还是可以正常显示嘛,干脆把独显供电电感断了试试

网友:
不具体讲  不明觉厉

网友:
显卡 电源线 显卡供电板 都容易坏

网友:
看错了,以为是y450 不好意思,跑多少电流

网友:
第2次 不亮  你就放下电  应该回再次亮的。这机是双显卡。

网友:
BIOS刷了没?

网友:
显卡供电怎么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是1.7掉电到06

还会掉电啊!!

网友:
这个本的排线 爱坏   显卡 到不多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压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