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15):
客户拿过来机器是游戏花屏,有时候闪屏,有时候机器一切正常!Y460笔记本显卡拿下,能亮机器,再次开机就不能开机。显卡安上去故障依旧!求助

网友A:
是不是碰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碰到什么地方了

现在的故障就是再次开机有吱吱的声音,电流在1.7一下掉到0.6
风扇狂转

网友:
此机器,一般正常用不玩游戏时用的是集成显卡,游戏的时候用的是独立显卡,所以你说的玩游戏时候花屏,那应该是独立显卡的问题,你可以重新植球试试,不行 可以考虑换个显卡

网友:
显卡换了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