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OZ9926A为高压芯片开机后亮了马上保护

楼主(2014-04-15):
电源型号:IPL42A
故障现象:开机灯亮后立即保护。
维修流程:
故障描述是:开机后保护。于是通电测试故障坏板,发现开机后电源的继电器发出吸合的声音后大约7秒钟背光点亮,然后瞬间就熄灭。初步分析:背光可以点亮说明:高压还是起来的,因为其他原因而保护。因此进一步测试24V和PFC电压也都正常?就可以说明问题是在INVERTER电路部分。同时也基本可以肯定线路中的升压部分的MOS管也都正常。问题可能是在OZ9926A这个IC的问题,因此先检查OZ9926A的P20脚供供电和P19脚的BL-ON电压是否正常?检查发现这些电压都正常,同时测试P11的脚的背光亮度控制也正常。测试OA9926A的P21脚输出的参考电压也正常?于是决定先代换OZ9926A,可是代换后测试故障依旧。于是怀疑是保护电路动作造成开机后保护。于是测试拉弧保护和高压保护的取样,这些保护都是异常后输出高电平去控制保护的,但是实际测试都没有异常。只有电流检测电路,但是电流检测电路需要在灯光点亮后才会有电流。因为灯管点亮后立即熄灭,也没有检测到电流。正是因为检测不到电流所以才保护。这时检查P14脚开机的软启动引脚,发现开机后没有充电过程,检查发现C916开路。代换后测试故障排除。

网友A:
版主能分享下高压板维修吗?我不想换高压。一般高压板怎么测试盒维修,一般都是哪些地方出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能分享下高压板维修吗?我不想换高压。一般高压板怎么测试盒维修,一般都是哪些地方出现问题

高压板每个地方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至于说那个地方出现问题的话这个真不好说明,每个机器损坏的地方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每个地方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至于说那个地方出现问题的话这个真不好说明,每个机器损坏的地方都不 ...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很多,还有高压板是不是很难修啊  如群创屏,一些HP显示器,换灯管后还会保护,我一般把保护去掉,但是保护去掉还是不好,一会烧一堆,这种问题版主碰到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很多,还有高压板是不是很难修啊  如群创屏,一些HP显示器,换灯管后还会保护,我 ...

保护引脚是给我们维修的时候才去保护的,不建议长期去保护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