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故障

楼主(2014-04-15):
E40南桥BIOS

网友:
这个 机器的散热器确实坏的很多!

网友:
这个机器多是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换风扇组件都不关机,不测测???

网友:
这款机器有扇热通病

网友(2014-06-17):
人家修过这么多,不可能连BIOS都会刷错吧,

网友:
那他这机器慢的话的问题没有解决吗?

网友:
我这有一个换散热组件,为什么CPU都79度了,风扇还才500转

网友:
风扇散热器组件坏的很多

网友(2014-07-22):
这个机器刷BIOS能解决温度偏高的问题,前提是散热除尘都做过了,以前都是换散热组件,不妨先刷刷BIOS试试,不行再换组件。

网友:
风扇是个问题,,BIOS也不是一定都是

网友:
这个倒没怎么注意了,不过E40这个机器的确垃圾的、

网友:
刷BIOS 可以解决温度的问题嘛!还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