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无CPU供电维修 求助!!~

楼主(2014-04-15):
一块主板无CPU供电 驱动芯片是RT9619A 上下管驱动没有电压 主芯片是RT8802A 测量1脚无电压 12脚DVD有1.2几 其他电压也正常  就是1脚没有电压 想跑线看看哪里过来的 可是怎么跑都找不到 没有通的 郁闷了 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查驱动,查BOOT脚---换芯片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查供电 EC VID 换芯片没图你叫我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