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4-04-15):
   如题,鸿基的本子,版号la-7912p,主板没有CPU和显卡的供电,测试25和26脚电压为5v 。5 6 7脚的电压为1.07v,9脚电压为3.3v。不出CPU供电,是供电的芯片坏了,,还是CPU有问题?刷了南桥的BIOS

网友:
按步骤来。 先修显卡供电,后修CPU供电。

网友(点评):
CPU和显卡是一个芯片,应该先出CPU的才有显卡的

网友A:
这个是图纸,求给分析一下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 双显卡呀!有些先修CPU 供电!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要先修cpu的供电啊,现在不确认是哪个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图纸,求给分析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4710-1-1.html  这是月饼老师的贴子 应该可以帮到你

网友:
先修 CPU供电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现在的机器都是总线控制的

网友(点评):
没有cpu啊,没有i7的 前几天有i5的不知道鉴不见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4710-1-1.html  这是月饼老师的贴子 应该可以帮到你

这个看了,上面是测量的数据,不知道是哪块有毛病

网友:
谁有这个板子的南桥的BIOS啊,麻烦给我传一下 QQ1156575059 谢谢 ,论团的BIOS 下载了好多,都合成不了

网友:
应该先把显卡供电修出来

网友:
新板子的CPU供电难修诶,,都是一个主芯片连个小芯片的。。。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