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新硬盘,想把旧硬盘的系统考到新硬盘,怎么考啊?

楼主(2014-04-15):
        各样师傅,我想换一块新硬盘,把原来旧硬盘的系统盘里系统考到新硬盘的系统盘里,能够完美实现吗?本来安装一个系统不费力,由于我是用的windows8.1系统,是淘宝激活了的。换了主板肯定要从新激活,听说换了硬盘也同样要从新激活。
       假如能把旧硬盘的系统移植到新硬盘的话,我想可能就不从新激活了。请高手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GHOST里面不是有复制硬盘系统的功能吗

网友:
用GHOST工具,第一项第一项第一项,

网友A:
一般的对拷盘用GHOST DISK TO DISK的功能就可以了,激活的话有多难,用KMS激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对拷盘用GHOST DISK TO DISK的功能就可以了,激活的话有多难,用KMS激活吧

       谢谢!确实网上KMS很多,我是图一个原汁原昧的系统,用25位密钥连网激活的,从道理上讲应该要纯净稳定得多。
       不久我才换了主板技嘉Z87-HD3,换主板后,以前密钥失效了,又要从新激活,我才淘的密钥又激活了。换硬盘没有实践过,不知道是不是又要从新激活,听说换硬盘也要从新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确实网上KMS很多,我是图一个原汁原昧的系统,用25位密钥连网激活的,从道理上讲应该要纯净 ...

说实话,其实是一样的,只是KMS隔一段时间要重新激活而已,换硬盘的话,就算不是WIN8是WIN7的都是要重新激活的,至于密钥的问题,对于购买的个人用户,一般来说用回同一个KEY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