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net告诉你网卡出现问题你该怎么办?

楼主(2014-04-15):
现象1: 认不到网卡,本地连接中无万兆网卡的连接
解决和排查方法:
1、排除下插槽的问题,换个X8或以上的槽位,重新插拔下
2、禁用掉千兆的自带连接,个别型号的主板不支持万兆和千兆连接同时用
现象2:线已经接好,但是本地连接显示一把红叉,即未连接
解决和排查方法:
1、禁用/启用本地连接 排除插拔过快或是电源没接地导致有异常电流,网卡功能被影响
2、线和模块是不是配套的产品,有没有“TG-NET”的LOGO 字样标识
3、排除下插槽的问题,换个X8或以上的槽位,重新插拔下
4、万兆网卡驱动不对,建议在官网下载驱动,驱动下载链接:
5、服务器、交换机电源是否接地,用三相表检测是否有静电或是漏电;
6、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建议不要使用简化过的操作系统,可能会导致无法正常使用万兆网卡; (严格测试过的好用的2003、2008系统
7、服务器插槽是否OK,是否是X8以上的槽位;
现象3:本地连接时断时续,时而连上时而断开
1、万兆网卡驱动不对,建议在官网下载驱动,驱动下载链接:
2、除了驱动以外,此类现象多是操作系统与万兆网卡的兼容性问题导致!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建议不要使用简化过的操作系统,可能会导致无法正常使用万兆网卡; (严格测试过的好用的2003、2008系统
3、线和模块是不是配套的产品,有没有“TG-NET”的LOGO 字样标识
现象4 :服务器双网卡做20G汇聚,点选检测交换机提示需关闭STP
在做好汇聚后,在组的高级选项中,有一项名为“检测交换机”点击之后,会弹出提示框,显示需要关闭STP,而且在交换机上关闭了STP功能也还是如此显示。
原因分析:
该功能为交换机的STP检测机制,即BPDU(最少协议单元)包的发送,经过详细的测试和使用表明,该项功能和相关的提示,不会对正常使用造成任何影响。
现象5:网众LINUX环境下网卡认不到、不通信问题
认不到网卡解决方法:升级linux内核,本站提供参考网众
linux-netzone-6.0.1598-i686(3.2.35).2369.iso
下载地址:
link?shareid=234334&uk=2533710396 ;在网众elscon查看下万兆网卡但IP不对,请进入终端输入system重新进行配置。
不通信问题现象:
服务器Linux系统,et0、et1是千兆口,其中常使用et0;   et2、et3 是万兆口,其中常使用et2 ;1. 在et0口、et2口有介质和主交换连接的情况,网络正常,网络带宽实际是万兆数据;2.在et0口没有介质连接主交换,et2口有介质连接主交换的情况,网络不正常,所有网络不通讯;
解决排查方法:
此症状定义为Linux系统本身限制,Linux系统在第一个端口检测不到网络(端口没有介质连线),其他端口是不会通讯正常的,所以在et0 没有UP的情况下,万兆网卡无法进行通信。
解决方法:
    1、保持et0 口UP状态,即et0口用一根千兆线和主交换相连;
    2、在BIOS里面彻底禁用掉千兆板载网卡;
3、重做系统,将万兆网卡作为第一个口et0;
现象6: 插线过程中或使用中网卡自动禁用问题
解决排查方法:
1、服务器、交换机电源是否接地,用三相表检测是否有静电或是漏电;此类禁用情况多是没接地导致!
2、驱动是否是从官网下载,操作系统是否是简化过的系统,比如死性不改简化过的一些系统对万M的支持并不好 (严格测试过的好用的2003、2008系统
3、确认是否设置好服务器以及客户机的缓存(读缓存和写缓存),如果缓存没设置好当客户机在重新启动和启动一些游戏(例如CF)时会大量的读取和回写到服务器硬盘,把主板总线带宽占光,导致万兆网卡不能正常使用,出现自动禁用的问题。
温馨提示:服务器和客户机缓存设置,启用服务器读盘缓存,win7系统设置4G以上,XP系统设置2G以上。 客户机回写缓存,根据客户机内存大小,设置大概有客户机1/4内存作为客户机写缓存。
现象7:安装TG-NET万兆网卡以后,在本地连接状态中看到的网卡链路速度是10Gbps,但是在任务管理器中显示本地连接是1G
经排查,使用的都是简化过的死性不改的系统,是由于系统修改了任务管理器,导致出现显示错误问题,速度实际上跑的是10G,使用2003原版操作系统带的任务管理器即可正常显示链路速度。在这里提醒大家,在安装服务器系统时最好是用原版的操作系统。
现象8:安装万兆网卡后服务器蓝屏、死机问题
导致蓝屏只有3个原因,第一是驱动和系统不兼容,第二是硬件之间不兼容,第三是内存出了故障 ;所有的蓝屏问题基本都是这3者导致的问题!
解决排查方法:
1、驱动是否是从官网下载,操作系统是否是简化过的系统,比如死性不改简化过的一些系统对万M的支持并不好 (严格测试过的好用的2003、2008系统
2、因为一些服务器主板跟万兆网卡存在着不兼容的问题,在安装完win2008系统后,网卡与外部通信时就会出现死机蓝屏的现象。所以建议客户在选择主板的时候最好选择S5500芯片以上的主板,或者也可以通过更换Win2003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发现有以下2款主板存在着这样的问题:INTEL 3420GPV和华硕的 DXAN-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