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5艰难维修,高手请进

楼主(2014-04-15):
R525,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只有1.2多,不跑马,有时候又正常,经过测试发现,有两个供电异常,一个是CPU供电,一个像是芯片组供电,能亮的时候,CPU是1.13V,芯片组是1.12V,不亮的时候,CPU供电只有1.03V,芯片组供电只有1.02V,其他电压亮和不亮的时候都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本接电了之后要过10秒左右才能开机,接电了马上开开不了,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低手进来学习学习

有灌水嫌疑

网友A:
有沒有NEC大电容,有就先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NEC大电容,有就先换掉

已经换过了,没用

网友B:
是集显还是独显的啊,有没有换过内存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集显还是独显的啊,有没有换过内存试啊

独显,已经换过内存了,CPU也换过了

网友:
以前有修到过南桥到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歪了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你这个情况感觉好像是没过显卡  具体是不是我也不敢确定  楼主吧电流跳变发上来呗  好让别人帮你分析

网友:
建议楼主重点查查过10秒左右才能开机的问题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故障,来学习学习。

网友:
觉得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十分的感谢你们,我学习料好多

网友C:
10秒,会不会是某电容轻微漏电造成延时开机.同样因为滤波不稳定会,有时亮有时不亮,有没有可能是独显供电电容或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秒,会不会是某电容轻微漏电造成延时开机.同样因为滤波不稳定会,有时亮有时不亮,有没有可能是独显供电电容 ...

如果真是那样,那真是没法查了

网友:
加热一下桥

网友:
没看太明白,努力中

网友:
北桥已经加焊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