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讲解一下AMD+AMD芯片组的时序

楼主(2014-04-15):
哪位大哥讲解一下AMD+AMD芯片组的时序   与AMD+NV有很大的不同吗?

网友A:
差不多的时序,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只是多一个桥而已,多了一个NB_RST#和NB_OK#,顺便给你发两个时序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时序差多了,供电顺序一环控制一环。不出内存供电后级供电都有可能不出来,具体看每一个主板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差多了,供电顺序一环控制一环。不出内存供电后级供电都有可能不出来,具体看每一个主板电路图。

徐版主,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的时序,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只是多一个桥而已,多了一个NB_RST#和NB_OK#,顺便给你发两个时 ...

谢谢哈 我下载对比一下

网友:
来实地看一下吧,保证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这不仅有镊子和墙,还有最重要的技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