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845gv,复位问题,

楼主(2014-04-15):
今收一老主板,杂牌,845gv,第一次开机正常启动,但关机后再开机或按复位开关后,诊断卡就跑ad,只有拨电源线过一会再插电源后,就又能开机,更换新电源,加焊IO,时钟芯片和北桥故障依旧,全板电压正常,请高手指教维修思路。

网友:
845,,,,,就是想研究研究吗?我们这里945 965 什么的都不修了,直接换G41了

网友:
静等高手出现

网友:
这板更换io后,故障消失,维修完成

网友:
更换IO芯片

网友:
其实 有些老主板 修起来 利润 还高点

网友:
我们这边 那种很老的 工控机 很有利润 如果修好的话!

网友:
你换了 IO就  好了 说明IO没有接到复位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