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Z575不跑内存

楼主(2014-04-15):
机子比较新,12年出的。接机的时候故障是0。2A掉电,初步判断是少电压引起的。拆机后发现CPU上管的铁MOS管烧了。电感对地短路,吹下芯片后阻值上来了。看来芯片也烧了。

更换上下管和芯片isl6267后电流从.0.2-0.4-0.9A左右就不动了。
上内存假负载发现内存复位0。79V-1。4V跳变,其中两组时钟有一个时钟也有跳变,可惜这个没有图纸,只能找来一个APU平台的参考一下。

内存复位和时钟都是CPU发出来的,CPU是A6-3400我看了网上卖的很多,应该是坏的多,怀疑是CPU问题。可是手上没有这种U,问下有没有朋友修过类以这种的机子。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平台的机器好像是没得时钟芯片的,时钟集成在南桥里。感觉南桥,CPU的可能性比较大。没图纸没法去查信号。

网友:
为什么烧MOS管查了没有啊?这种MOS管最好换一对!

网友:
换的是一对上下管,芯片也换了.

网友:
写得太好料哦,朋友,呵呵,谢谢

网友:
路过看看,赚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