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20zg电流0.5开机掉电小修一例

楼主(2014-04-15):
接修一台acer4720zg,开机电流到0.5掉电。首先测各电感电压都正常,纬创代工的主板,于是直奔HWPG.

测量发现D18 HWPG_CPUIO二极管负端无电压,追查到PU5 3脚。
PU5 15V供电正常,4EN也有3.3V高电平,3脚仍然无PG输出,确定D18PU5之间无断线,直接加焊PU5,HWPC_CPUIO正常发出,接屏试机顺利点亮!

ACER 4720 zo1 31z01mb0xx 204 rev3a.pdf

网友:
不错   这种HWPG是个典型的设计 类似的可以这样修

网友:
加热就可以用。 不会是芯片虚汗了吧。感觉换一个比较稳定。

网友:
别返修了啊

网友:
纬创代工的主板有HWPG,这是一个很好的维修思路.虽然不能秒杀,但修起来很快的..........

网友:
这种焊一下就好。确实不清楚问题有没有排除。不过收到钱了。

网友:
还是不踏实的感觉。

网友:
加焊确实不稳定,建议还是直接·更换!

网友:
    楼主对主板信号非常了解,加焊就好了,小心它回来了,呵呵

网友:
直接秒杀 给力

网友:
会看图就是不一样,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