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10 开机提示过热 (求助)

楼主(2014-04-15):
有台DELL E6410  LA-5472P 开机提示过热将关机  2分钟左右会掉电 有谁维修过这个问题??我刷过BIOS 换过CUP 改过5V长转风扇都不行。

网友:
图纸也传上来请高手支下招

LA5472P_A00_0120_GERBER DIS DELL LATITUDE E6410.pdf

这个是图纸

网友:
...刚开机就报。。可能温控问题不

网友:
bios 里有没关于问题 或 错误 不自检的的设置 我好想遇到 就是设置好的

网友:
故障机备份出来的BOIS

DELL E6410 U13.rar

原机备份

DELL E6410 U12.rar

原机备份

网友:
坐等高手出来

网友:
我改5V长转不会报错过热 但是5分钟左右还是会掉电

网友:
摸下铜管是否一半热,一半不热。。。。

网友:
看看铜管接触到没

网友:
这组BIOS 能亮机  但是开机很慢  三个指示灯 右边两个长亮  左边一个灯一直闪  一分钟左右会亮机  但也会过热报错

BIOS u12.rar

别人给的BOIS

网友:
开机提示过热将关机  2分钟左右会掉电,查温控,重点查桥和显卡.

网友:
重点测下温控电路吧,如果温度不高那就是温控电路故障。

网友:
看电路拿掉温控芯片试试

网友A:
温控电路看似没问题 风h我用手摸CPU上面的铜管特别烫 会是什么导至CPU特别烫呢?I5 480M的U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片不行了

网友:
换过cpu试过吗?现在intel的cpu越来越热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下EC呢

网友:
温控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电路看似没问题 风h我用手摸CPU上面的铜管特别烫 会是什么导至CPU特别烫呢?I5 480M的U

CPU占用率过高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DELL PP3L跟你的一样,显示屏显示也是一样,不到两分钟就掉电,搞的我头就大了啊,到现在还没有解决,BIOS刷了还不行,桥和显卡不敢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