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号问题]
<申请转正>dell in2020mb改通用驱动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4-15):
今天收到一台DELL IN2020MB液晶显示器,不接信号正常,接上信号,图像缺色。客户比较着急着用,直接换通用驱动板,通常这种应很好改。打开一看,有点麻烦,改吧。按键板不好改,先不管他,刷好驱动程序,上机测试,(NTA93A驱动板),指示灯亮,屏没反应。开关接的也对啊,后业又拿来原装的驱动板,接上,屏亮。心想,还是那里没有改好。最后测试出要接ADJ,接上还是不亮,电源板上还有一条线,没有用上,测量是3V,我把ADJ和3V接在一起,不接驱动板,通电测试好了。接信号测试一个小时,没问题啦.

网友:
"今天收到一台DELL IN2020MB液晶显示器,不接信号正常,接上信号,图像缺色。"
这是R G B某一端输入对地 短路造成接上信号,图像缺色。这类故障先检查R G B 各端回路的保护用二极管是否有击穿短路的,如有更换后直接取掉不用即可。

网友:
客户着急,没有说查,以后再查吧

网友(2014-11-19):
三伏的线是什么颜色

网友(2015-04-22):
这个电源板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那板上那条黄线电压是多少?

网友(2015-08-27):
我也刚修一台也是TOP258换掉就好了,开机一分钟黑屏输出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