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4-04-15):
插入适配器电流0.5A不动,CPU、显卡有温度。按开关关机,电流0.5A-0跳动。南桥附近进过水,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先弄个BIOS 看看。这种机器很容易坏BIOS

网友:
按时序来吧

网友:
先看少那些电压  然后顺着时序查   看看有没有跑码  跑码了就查内存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A:
关机直接掉0A了?

网友B:
插入适配器电流0.5A不动,那待机都不正常,后级有短路呀,拆板测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直接掉0A了?

是的,有时关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入适配器电流0.5A不动,那待机都不正常,后级有短路呀,拆板测量呀.............

机器运行了,CPU显卡电压已经有了。

网友:
休眠开关看看

网友:
按时序来修它

网友:
没看太明白,努力中

网友:
上电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