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城V2221WS伪LED

楼主(2014-04-15):
长城V2221WS伪LED

不好意思啊,刚我把这个屏拆开看了,是LED的,只是接口跟灯管一样的,我的错,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4-9-25 12:07):
不好意思,是我对LED认识不够,长城这个屏的确是LED

网友:
有的LED显示指口,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可以确定这个是真LED,,,你没有搞清楚就说人家是假LED,,,,顶你500次你就,,,,

网友:
这真的是神器了,LED还有那么大块的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确定这个是真LED,,,你没有搞清楚就说人家是假LED,,,,顶你500次你就,,,,

我把屏拆了看下

网友:
。。。记得修一台杂牌14液晶电视机,接口与LCD灯管的一样,插上点灯器悲剧了,拆出来一看,尼玛,led的灯条

网友:
悲剧又发生了,楼主你拆开会有收获的

网友:
看着不像是假的啊

网友:
你可以看看有没有高压包有的话就是lcd没有的话就是led的背光 接口不能确定就不是led的

网友:
这是LED背光的屏幕啊,长城不假。

网友:
这是LED的..只不过背光端子接口不一样罢了.

网友:
长城,好多LED都是用lcd高压板 加一块小板改的,  接口跟灯管的是一样的。   看有没有高压包

网友:
LED接口好多种,定义也不一样,尤其是这种和LCD灯管接口一样的外观真不好区分,一般都是看高压板或灯驱动板来区分是LCD还是LED,LCD的高压板都有高压线圈,LED的没有这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