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不跑码

楼主(2014-04-15):
华硕P5G41T-MLX上电诊断卡跑88 测得内存(DDR3)供电只有1.21V 是否正常  BIOS已刷过无果 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去考虑内存周边信号吧,应该不用干桥的

网友A:
你要是有点图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修什么信号

网友:
我正在研究一张 P5G41T LM V2的不跑码 原BIOS第一、二脚电压偏低 只有 1.3V 换822涛声依旧 把南桥换了第一脚 电压出来了3.3V  可二脚还是1.3 不知道TM的为什么  郁闷了

网友:
路学习中呀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刷BIOS  干桥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试,自用一块儿老是不过内存,刷完后再没罢工

网友B:
先插上内存再试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个图是不是?它的点位图

网友:
呵呵,有木马啊。什么情况

网友C:
板子上其他电压正常不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内存供电显示前是1.2V.正常显示后才变为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有点图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修什么信号

我有图,应该查什么信号?

网友:
信号:N_DDR_VREF  D3_DRAMPWROK   D3_VREFDQ   VTT_DDR   D3_VREFCA

位置号:ORN1 ORN3 ORN4  ORN15 CRN1 CRN5 SRN2 SRN4 SRN5 SRN6 还有PRN100上有个3V氧化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当内存,可以直接换掉,以上位置号的排阻尽量直接换掉

此维修经验通用于维修华硕G41 P41系列的当D4 D0_98循环 E1

千万别跟我说你没有此主板的点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插上内存再试看供电是否正常。

上内存还是1.21V

网友:
不要纠结这个电压,这个代码还没有到变压的时候

网友:
你是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其他电压正常不

其电压他正

网友:
bios边上的82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