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液晶屏上一般有哪些重要的电压,分别得重用是什么?

楼主(2014-04-15):
一般显示器液晶屏上有哪些重要的电压?电压一般是多少?还有其作用?请论坛高手解答

网友A:
我小白,哈哈,我也看看高手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小白,哈哈,我也看看高手的解答?????????

额?一起等高手解答,看看版主出来不?

网友(点评):
就要楼主来解答你的问题,他技术很好啊

网友:
屏供电5v,5v转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一起等高手解答,看看版主出来不?

就要楼主来解答你的问题,他技术很好啊

网友C:
先是电源板上的,12v.   5v   12v是给高压共电的,,,5v通到驱动板,驱动板得到供电   按下开关,驱动板就发出3.3或者5v的高压开启信号,然后平供电5v,,,,,这是个简单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是电源板上的,12v.   5v   12v是给高压共电的,,,5v通到驱动板,驱动板得到供电   按下开关,驱动板就 ...

不是显示器,是显示器屏 PANE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