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人的七彩虹G31 2.3

楼主(2014-04-15):
七彩虹G31 2.3 该主板被上家修过  少了桥COMS管(补上) 我测量是不触发   查触发条件 发现是IO坏  换上跑马60 后又不触发  手摸晶振 触发60  !!!!!不可能啊   换谐振电容、晶振  还是那样   好吧 干了南桥  依旧
   到底啥问题  仔细检查发现跳帽反了  跳回跑马正常  开机亮   过了几分钟再拿出来 发现跑马EO   查内存SPD正常  管理总线正常 负载电压正常 供电正常   刷了BIOS 还是EO  我去。。。。。。发个帖子求助一下了

网友:
这个板子认内存  很多内存都不开机的 多换几条试一下 好像必须要1G 800 以上的才行

网友:
最不喜欢七彩红的产品了,太多问题了,用过几次都出问题。

网友:
打内存地址与数据线阻值

网友A:
本人已经修复该板    跑EO内存正常  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已经修复该板    跑EO内存正常  IO

IO引起的故障吗?没有说的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O引起的故障吗?没有说的详细!

IO引起跑马EO   因为当时换的IO是新的没有朝那方面想刷过BIOS的   后来想想内存打值正常 那除了BIOS就是LPC 总线问题了   所以重新换了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引起跑马EO   因为当时换的IO是新的没有朝那方面想刷过BIOS的   后来想想内存打值正常 那除了BIOS就是L ...

哦,原来如此,受教了!谢谢你细仔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