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24751和ba24751a一样吗

楼主(2014-04-15):
BA24751用BA24751A代换后不能充电,原来型号是24751,两个型号能代换吗。机子能用

网友:
是充放电芯片么?

网友:
看你上面的型号按理来说应该是可以代换的  但你没充电就说明有可能不能代换  你看论坛上有没有这两个的pdf图看   对照一下引脚定义就行了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换的,看看是不是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可以替换 我都换过 是可以用的

网友:
谢谢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可以代换。不过要查外围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可以  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