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必须压住无线信号线金属接头信号才正常

楼主(2014-04-15):
RT~~~~~机器摔了一下就那样了!要用东西顶住那个线的 金属头  信号才正常  要不然搜索无线信号很差!是接口虚焊还是里面那层金属松了!

网友A:
这种你直接飞个线接地不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你直接飞个线接地不就好了吗

应该不是接地的问题吧!因为用任何东西顶住接头都可以的!

网友:
他让接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