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43SV进水0.8不跑码

楼主(2014-04-15):
         机器拿过来拆开 看到就只有EC进一点水 应该问题不大 处理一下上电傻眼了  0.8不跑吗 各大电感现量一边电压都有 这机器都知道没有有图纸只有点位图 不过BOIS还是有的先刷个BOIS 还是和原来一样 EC也换了一个新的 没啥区别 各位老大有没有谁修到过这样的机器 帮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没图纸比较难修啊

网友:
应该是阻离电阻的问题

网友:
难,没法,慢慢修

网友:
无平台复位PLT_RST

网友:
原来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有图纸了吗,亲,秋个

网友:
唉 我手上也有个 0.8 供电都有了 就是不亮机 也关不了机 自动触发

网友:
通病是网卡啊。楼主把网卡拆了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