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京东方的液晶玻璃点亮一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4-04-15):
问题如图,求高手
黑屏

网友:
黑了之后屏里面有没有图像,电源指示灯是什么样的?

网友:
没看到,图啊 , 借灯光, 或从侧面看一下,黑屏后有没有图像,确定是背光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查高压部分或灯管

网友:
更换灯管试下

网友:
看不到 你的图片 你检测下高压板还有灯管吧,高压板坏了,会亮下就灭,

网友:
灯管坏了 也会出现亮下就灭的问题 ,你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你试试吧

网友:
测下灯管 量一下电源板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