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IF23 开机,忽明忽暗。

楼主(2014-04-15):
      AOC IF23 一开机屏幕忽明忽暗的闪,过一会又正常了,不关机一直使用都没问题。关机放置一段时间再开机,如果室内温度低里时忽明忽暗的时间长,室内温度较高忽明忽暗的时间短,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最近越来越严重了。有时闪一会就黑屏了,电源灯是蓝色。请问是灯管有问题吗?

网友:
灯管的问题,估计是打火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板或者灯管

网友:
学习中呀菜鸟学习中呢、

网友:
高压条或者电源板的高压部分,你拆开了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灯管或者电源板 或者高压板,你拆开后 检测下灯管  在测试下 电源板 高压板 ,看看是什么地方出故障了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灯管,灯管坏了

网友:
检查  电源板高压板   灯管

网友:
显示器里也没几样东西,按你说的情况一般都是灯管。

网友:
应该是灯管打火了。。

网友:
后继的高压电容应该怀孕了、呵呵  灯管高压、、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检查电解电容,最好全部换成固态的,用到屏废了固态电容也不会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