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912P 掉电,新手看看,老鸟路过。。

楼主(2014-04-15):
宏基LA-7912P

触发0.100A 2秒掉电

拆机发现触摸板这块进水,客户不老实,说没进水,无缘无故开不了机了。

处理好进水位置后,再次触发还是0.100A掉电。

维修过程:查进水附近U21+5VALW转换+5VS 触发测量 电压没有过,G级由+VSB过电阻R372 20K上拉提供,测量R372阻值无穷大了。换一个。触发后电压有过,电流0.150A。还是2秒掉电。。

再看别的电压,测量发现CPU供电没有,别的都有了。

查CPU供电芯片  25 26PIN  都有有5V供电。9PIN  VR_ON开启也有3.3V。

抄起示波器测量CPU供电上下管G极都没有波出来,再测量5PIN SCLK 7PIN SAD  都只有1V电压没有波形。。

看来是CPU还没工作起来,没有发出SVIN才没有CPU供电出来。。

依次查询CPU模块供电发现 内存模供电 +1.5VS没有  VREF模块 基准由 1.5VS分压而来 ,找到U12后测量发现触发后G极没有电压。还是由+VSB提供,测量发现上拉电阻R269阻值正常,2边都没有19V电压,貌似短线了。。从B+转换管+VSBP端飞线过来,触发电流一路小跑。。呵呵,好像亮机了。。

后来示波器抓的SVID
SCLK

SDA

示波器用的不太熟,要多多练习了。。
小问题,发来赚赚分。加分不扣自己的分。谢谢各位加分了。。

网友:
不错的基础功。思路也很清晰。值得学习。。。多谢分享!如果能有BIOS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
想给你加分的,貌似今天的分都加完了,不能加了

网友:
能否分享图纸

网友A:
             为什么不上传图纸啊?我是新手

网友:
论坛有图纸的。就没浪费论坛的资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上传图纸啊?我是新手

图纸,BIOS论坛都有,我发过。就没重发了。

网友:
还是断线的问题,,不好查

网友:
可以一般的故障

网友B:
兄台  图纸撸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  图纸撸撸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6757-1-1.html  這里有,图纸BIOS

谢了 兄弟

网友:
都加30分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思路清楚。

网友:
这对新手很大的帮助啊

网友:
断线  最难搞了    想起断线   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