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新手学习贴 富士康无复位死IT8718

楼主(2014-04-15):
修板心平气和,理论强大,思路清晰。不能盲目下手,修无所向。
主板装上CPU开机诊断卡复位灯常亮,表示全板无复位 。

按全板无复位检测流程对全板供电进行测量,排除供电问题。INTEL主板供电顺序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CPU供电。测量内存供电1.8V正常。

桥供电1.5V电压正常。

总线供电1.2V正常。(位置在桥与CPU之间独立MOS管S极测量)

最后测量CPU供电1.3V正常。从量结果表示主板的各个主供电都OK。

供电正常接着检查主板时钟是否正常,测量PCI插槽B16脚电压1.6V表示33M时钟OK。

PCI-E X16插槽时钟信号0.37V表示100M时钟信号正常。

INTEL主板复位条件供电—时钟---PG—复位。现在供电和时钟都正常,最后查南桥需要的PG电源好信号,一个是VRMPWRGD和PWROK信号。

由于此板VRMPWRGD通过电阻直接上拉到3.3V,测量南桥边上电阻3.3V表示VRMPWRGD信号OK。

INTEL主板PWROK信号是由电源输出给IO,再由IO转换给南桥,测量IO输出脚电压为0V

输出为0表示IO工作条件不正常或者IO坏,先测量ATX电源发给IO的电源好信号发现电压为0V,表示IO没收到ATX电源好信号导致不输出给南桥。

ATX电源到IO之间线路没断线,打值发现对地为0,表示短路。

短路有可能是IO也有可能是中间线路电容等元件不良,先把IO脚挑起来判断是IO坏还是线路问题,挑起后测量IO脚对地值为0表示IO短路。

更换好IO再打IO脚对地值500表示回复到正常。

装上CPU再上电跑E004档内存到此无复位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IO有发烫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这种诊断卡是灯亮为有复位 还是灯不亮 为有复位

哦 谢谢  懂了 感谢 回复速度很快

网友B:
强大的版主    思路太清晰了   请问楼主  IO  引脚   怎么保证撬起来  不会出现 断了  或者 焊盘有问题呢   有什么号方法吗

网友:
可否用烧机大法。。??

网友:
心平气和,像在讲空手道

朱。爱新觉罗 + 10 好帖子

网友:
这个IO没有发烫

信号是允许可以被拉低或置高,电流小所以不发烫,如果是供电的话电流大,短路的话,你懂的,,呵呵

网友:
IO输出脚需要看图纸的吧?我在维修店修都是根据经验判断一些简单的问题

网友:
写得非常好的教学贴,受教了!

网友C:
VRMPWRGD的测量点如何确定,如果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网友:
非常不错,很清晰的思路

网友:
VRMPWRGD,PG电源好信号测试点是跑线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MPWRGD的测量点如何确定,如果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有图相似图纸,找到南桥边上10K排阻。

网友D:
徐总,缘分啊,和我今天修富士康板一样,我问题在你前面,我故障时钟而已,没图纸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徐总,缘分啊,和我今天修富士康板一样,我问题在你前面,我故障时钟而已,没图纸而已。

写个详细实例

网友:
没时间, 我和王文兵在一起呢,主板修不过来啊,基本都是没复位之后问题,都没啥供电的,不跑码我就头疼了,徐总传几招秘籍

网友E:
今天修了张技嘉的 GA-G41MT-S2P 没复位的,对了图纸 PWROK 和VRMPWRGD 都为3.3V了,时钟都对了。但是PCI—RST#才0.45V,不确定是南桥坏了,还是桥缺供电了。明天回去再弄啊

网友(点评):
有0.45v说明已经发出复位了,只是在pci总线上的可能某个芯片把他拉低了,可以先拆下外设,比如网卡、声卡 1394芯片。。。

网友F:
无复位换IO的依据所在

人家都说明白了,挑起io的那个脚就不短路了
你是在鄙视徐总啊,原因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复位换IO的依据所在

IO没的发出PG信号给南桥啊

网友:
回 o0飝兲
东西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徐总一直是我心中敬佩的老师!

网友A:
到底这种诊断卡是灯亮为有复位 还是灯不亮 为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复位换IO的依据所在

依据是IO短路导致无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这种诊断卡是灯亮为有复位 还是灯不亮 为有复位

这种诊断卡复位灯闪一下灭,长亮长暗都无复位。

网友G:
长亮长暗都无复位

网友:
写得非常详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如果CPU复位正常后,PCI槽的征信号无波,是不是判定北桥和CPU没到南桥,会不会南桥有问题也会引起PCI征信号无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长亮长暗都无复位

具体看你使用诊断卡

网友:
希望版主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对我们新手很有用

网友:
老徐的技术NB啊杠杠滴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无复位换IO的依据所在

你回帖前不看帖??徐总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
讲的明白清楚, 学习了

网友:
这种维修方法真的很不错,可惜没有人带我啊!

网友I:
啥时也能有这样的技术啊

网友:
难得看到徐总发帖啊, 必须赞。

网友:
引用 网友I:
啥时也能有这样的技术啊

多总结,多练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强大的版主    思路太清晰了   请问楼主  IO  引脚   怎么保证撬起来  不会出现 断了  或者 焊盘有问题呢   ...

风枪吹 ,摄子拉。

网友:
IO有明显的问题吗!!就是钢丝印发黑或者微热有这这样吗,我以前修的IO坏,多少会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回帖前不看帖??徐总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我服了,我晕倒了,我想表达的是,IO PWROK短路导致无复位,这就是无复位换IO的依据所在,我有错 我应该打上“这就是无复位换IO的依据所在”,汉语真恐怖,引起这么多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风枪吹 ,摄子拉。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写得非常好的教学贴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对我们新手用处很大

网友:
{:4_128:好呀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确实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不错,思绪清晰,现在能修本本吗

网友:
我猜是IO 32脚。
记忆力不好,不过IO脚位还是记得点

网友:
这个例子还要班长亲自拍图发帖。辛苦了,,交给学员做做就好了。。
估计徐老大一边编辑帖子,一边哼着小曲:你说我容易么,我都快累死了。。。。。

网友:
又多学了一课,挣到了

网友:
思路很清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基本上vrmpwrgd可以测到

网友:
每次看徐总的帖子都感觉思路好清晰,

网友:
修不跑码在于细心啊~AMD的板子为什么比intel的难搞呢~~

网友:
太 棒了啊  ,思路太清晰 啊   ,我 测的时候有这么清晰该多好 啊

网友:
这样的帖子真是太棒了,思路明了,图片清晰,而且还是一步一步非常适合我们这些菜鸟的学习啊,太感谢了。

网友:
不懂。。怎么复位和I/O扯上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修了张技嘉的 GA-G41MT-S2P 没复位的,对了图纸 PWROK 和VRMPWRGD 都为3.3V了,时钟都对了。但是PCI—R ...

技嘉有通病哦

网友:
io脚位搞的这么清,咋练的,干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楼主说的脚位

网友:
维修主板对你们好简单啊,真厉害。。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手把手教导如何修板,这种翘脚测量信号对地值的手法值得学习

网友:
台式主板图纸在哪找啊

网友(2014-05-18):
95脚进,32脚出,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