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4H(MB K84HR) (PCB K43LY REV3.1)关机后电源灯亮

楼主(2014-04-15):
顺便BS一下ASUS 一个型号的笔记本 有N个型号
就像这台X84H的机器 D壳MB型号是K84HR 拆开里面的PCB又是K43LY REV3.1
真是太麻烦了

这台机器顾客拿过来的时候 说机器突然不开机了 上直流电源 只到0.4 肯定是哪个电压没出来
看到这现象 二话不说拆机 拆出主板一看 主板背面很多区域发白 肯定是进水了
南桥 好几个电源管理芯片全进水了

然后该清理的清理 洗板水啊刷呀刷
加焊的加焊
打了一下各个供电的阻值 正常
加电 待机正常 开机0.4不开机
然后仔细检查进水的部分 发现一个104的排阻腐蚀比较厉害 换了再说 还好焊盘没有掉
换好之后 加电 开机一路刷刷
接上屏 亮了 进系统正常 插电池充电 开机正常
哈哈 钱到手了

但关机就傻眼了
屏幕没显示了 但电源灯亮 电流有0.4-0.5

这种情况怎么查啊

重装系统 换win7没用
进PE正常 关机没反应 就是用鼠标关机没反应
还有一个情况是 不挂硬盘 自检的时候按开关键没反应 不关机
还有主板BIOS已经刷到官网最新205版本
PS 另外有个疑问啊 官网下载的BIOS大小只有2.56M 但用烧录器读取的有4M(这个机器只有一个BIOS 挂在EC下)
另外 关机之后 CPU 核心 集显 独显 PCH 3V3 5V电压全在
奇怪啊

网友:
EC 程序刷个看看

网友A:
这种情况在B460上出现过  刷个bios就好了  楼主试试

网友:
查查SLP信号?

网友:
EC 如何刷呢想学习一下。没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在B460上出现过  刷个bios就好了  楼主试试

BIOS已经更新到最新的205了 官网winflash刷 用烧录器都试过的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桥 下面也有水吗,加点焊膏加焊下

网友:
联系B460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哪个芯片的en和pg出问题了,也有可能是桥不良了。

网友:
重点检查进水的位置

网友:
没看太明白,努力中

网友:
应该是还有断线的。你认真查一下  ,,认真的看

网友:
进了水的  看看是进到那个部位 ,不要随便干桥什么的

网友:
哈哈 修好鸟 修好鸟

网友:
进水的普遍难修啊,

网友(2014-07-19):
看 看SLP信号   是不是逐步拉低``时序反过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