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516不亮机求解

楼主(2014-04-15):
compaq516电流在1.2到1.4之间来回跑,加焊北桥,显卡都没用,bios也刷了好几遍还是老样子,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机器是AMD的吧,电流来回跳我修的最多的就是北桥,要是北桥被修过的考虑北桥换一个,没修过的先温度低点加焊试试,不行换个cpu试试,ql系列的u也喜欢坏,cpu坏了也是电流来回跳

网友:
是不是BIOS电池没有电了导致的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是,呵呵

网友:
什么北桥216-0752001

网友:
CPU换了吗 ?

北桥是否挂了|?

网友:
换cpu.北桥。。。。。。。

网友:
不懂啊,刚开始学习

网友:
这款机器容易出CPU,北桥的通病,保证OK

网友:
北桥  显 卡  boss都弄了不好就换个U

网友:
手里刚接了一个也是516的机器,我的是能开机不现实,开机后电流跳变正常,大小写灯能亮,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 借鉴一下

网友:
c                p                   u座子

网友:
手里刚接了一个也是516的机器,我的是能开机不现实,开机后电流跳变正常,大小写灯能亮: 我做下显卡 好了 呵呵 不知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有时候加焊是不行的

网友:
建议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种机子CPU和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