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780G X5 北桥供电没有出来,奇怪的断线接线

楼主(2014-04-15):
一块七彩红780G X5主板,北桥由W83321芯片提供电压,换了芯片也一样不出电压来,内存供电同样用的是W83321G芯片供电,内存供电正常,于是把内存供电芯片和北桥供电芯片互换,还是一样。没有电路图,七彩红的电路图好像真的不好找,找得都快哭了,于是决定跑电路,有的说AMD 的板是先有CPU供电才会出桥供电,于是查了一下CPU供电,发现有1.1几伏电压,还以为正常,正要去查桥的供电,转念一想,先看一下CPU供电芯片是不是正常,查了一下EN有3.3V 电压,当查到PWRON和PGOOD时竟然没有电压 ,接下来是自己跑的电路 从RT8855的一脚跑线路,(图上写错成了RT8858,)要想PWROK为高电平,那么Q18要截止,Q19要导通才行,实测Q19的G极为低电平。从跑线路来看,Q19的G极所连接有两个线,经过电阻R3(自己编的号数,如果有图纸请不要照这个编号去找)再过一个保险F连接到CPU座引脚,引脚出来后一条去了内存旁的一个四角芯片上,一个去了南桥(SB).于是直接测R4两端电压,有1.8V呀,难道是桥这个的问题,将到桥的线路断开,板上的桥电压出来了,RT8855的PGOOD也出来了,不跑马,想问一下,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有电路图的帮传一份,谢谢!

网友A:
七彩虹的图纸你想找到?打消这个念头吧楼主,和昂达一样,甭想了,能跑就跑了,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不是说桥供电出来了吗?总线出来了吗?时钟正常了么?

网友:
一楼主一块儿等答案。

网友:
楼主好强大。。。手写的

网友:
AM2部分板要上真CPU才出CORE,如果条件满足还没发出VRMGD就把主管理芯片换了再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的图纸你想找到?打消这个念头吧楼主,和昂达一样,甭想了,能跑就跑了,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不是说桥 ...

我是断开去南桥的那条线,板上的电压都出来了,接上就不出桥电压,  RT8855也没有PWROK,PGOOD.
能不能说一下,AMD的板,是不是要CPU电压都正常了桥电压才出来呢?我是把那线接上,去修桥供电呢?还是先搞CPU这边,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断开去南桥的那条线,板上的电压都出来了,接上就不出桥电压,  RT8855也没有PWROK,PGOOD.
能不能说 ...

先修cpu供电,AMD的cpu供电正常还需要一个VDDA2.5V的电压出来才会正常出CPU供电,然后再桥,然后总线

网友:
这个这不会,帮不上忙、帮顶

网友:
楼主   如果找到图纸加我QQ943578655   貌似我也有一块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