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跳的代码代表不同的问题、、、、、

楼主(2014-04-15):
显示FF或00,CPU没有工作 ATX电源损坏CPU脚焊点因为长时间的热胀冷缩,脱焊CPU附近的电解电容爆裂CPU附近的功率三极管烧毁代码: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 C1、C6、C3、D3、D4、D6、D8、B0、A7、E1表示内存不过 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 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 如显示05、ED、41则直接刷BIOS一、主板检测卡各指示灯说明BIOS灯:为BIOS运行灯、正常工作时应不停闪动CLK灯:为时钟灯、正常为常亮OSC灯:为基准时钟灯、正常为常亮RESET灯:为复位灯、正常为开机瞬间闪一下,然后熄灭RUN灯:为运行灯、工作时应不停闪动+12V、-12V、+5V、+3.3V灯正常为常亮二、常见代码检修1、00、CO、CF、FF或D1测BIOS芯片CS有无片选:(1)、有片选:换BIOS、测BIOS的OE是否有效、测PCI的AD线、测CPU复位有无1.5V--0V跳变(2)、无片选:测PCI的FRAME、测CPU的DBSY ADS#,如不正常则北桥坏、若帧周期信号不正常则南桥坏2、C0CPU插槽脏、针脚坏、接触不好换电源、换CPU、换转接卡有时可解决问题刷BIOS、检查BIOS座I/O坏、北桥虚焊、南弱桥坏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3、C1、C3、C6、A7或E1内存接触不良(用镊子划内存槽)测内存工作电压SDRAM (3.3V),DDR(2.5和1.25V)测时钟(CLK0~CLK3)CPU旁排阻是否损坏测CPU地址线和数据线测DDR的负载排阻和数据排阻北桥坏4、C1~05循环跳变测32.768MHZ是否正常BIOS损坏I/O或南桥损坏

网友:
这个不准的,只能做参考

网友:
楼主从哪儿抄的?来混分嘛?

网友(2015-07-08):
参考也行啊。。

网友:
楼主也是好心呀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