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更换的笔记本显卡基本都只能用半年左右!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4-04-15):
     近段时间来的机器好多都是半年前换的显卡,而且都是更换了全新的显卡,用了半年左右就又挂了,虽然保修期过了,但是还是感觉怪怪的,这显卡这么容易坏吗?分别是020   018  034   026   008  009   007  会不会是当时买 的芯片卖家说是全新的,而实际上不是新的呢?

网友:
路过看看,赚个积分

网友:
现在这个芯片 基本 都是翻新的

网友:
这些显卡很容易换

网友:
直球不好就算了吧。。假货太多了。。

网友:
基本上全都是假货  不到万不得已不买芯片 特别是AMD的

网友:
曝光下分别是哪家买的

网友:
真全新哪止半年的寿命?315什么时候打假芯片吧?不过到时我们换芯片不如换主板咯,维修行业可谓悬崖上求生存

网友:
不会呀,我换的都用一年以上的,换好散热一定要做好,这是最重要的!

网友:
不会是打磨的芯片吧  不应该就半年呀

网友:
    散热很重要   有可能散热没好  本来寿命很长的显卡但只有半年了   还的看客服怎么用撒   我一般都是先问客户  怎么用再决定怎么换  换哪种?

网友:
基本上都是旧的,你看卖芯片的都只写有铅无铅就知道了

网友:
基本是都是你这样的效果

网友:
芯片这玩意水太深了

网友:
关键是这些芯片换代快,到我们手里维修

时。厂家己不生产了,也就是没有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