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A785GM-LE/128M 关机后风扇还在转。。。 怎么修?

楼主(2014-04-15):
今天接到一块华擎M3A785GM-LE/128M 主板,说关不了机,其他正常。接板后 看没有修过的痕迹,观察外观后,插电源24针 后 测试卡上待机灯亮。短接开关针放开后 能触发,断电后 上U 上内存 上电,能正常跑码到亮机。但我想再次断接开关强关的时候,关不了(不自动断电)。复位灯常亮,风扇还在转。。。在这个情况下 再短接一下开关针 又开始跑码了。 进XP系统后 用软关机 也一样的情况。关后,复位灯常亮,风扇还在转。。。  开关针电压有3.3V  复位针电压和功能正常。 进系统后 按重起 能正常重起。就是关机 关不了。,屏幕灭了,。机器还在转。。。 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IO? 还是其他原因? 不会是桥吧?

网友:
这板和我网上收来的坏板型号一样的,呵呵,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期待有人来给出答案,我也想知道。

网友A:
你按照关机时序修,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关机时序修,就行了

关机后  量了 CPU供电变为低电平了0.25V左右的电压。PCI的上时钟测试点 为0V 复位测试点为0V ,但桥供电还是为1.2V,内存供电还是1.49V。由于没有图纸,接下来是不是要量OI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后  量了 CPU供电变为低电平了0.25V左右的电压。PCI的上时钟测试点 为0V 复位测试点为0V ,但桥供电 ...

看来 是不是要量一下SLP_S5#  但无图纸,无从下手了。。板上好多小三级管。。。2.5VSUS 一般在什么地方能量出来?(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网友C:
南桥的问题,我修到一次

网友D:
有的主板要长按电源键,才会关机。
如果不是,那么可能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主板要长按电源键,才会关机。
如果不是,那么可能南桥问题。

长按电源键  屏幕黑了,但风扇还在转。。。CPU有压 PCI复位无压 时钟无压 内存有压

网友(点评):
那么怀疑南桥。我碰到这样的只能放弃。没有设备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的问题,我修到一次

查了几个其他牌子的785图纸,好象南桥出来的SLP_S5# 都经过三级管控制5V的,,但这个一下找不到 是不是也是经过三极管。。 难道真是南桥? 这个一般是虚焊还是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NV的关机时序太难了,AMD的应该和英特尔差不了多少吧!!我以前AMD的是南桥坏,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故障,和我的一样不

网友:
我都想知道是怎么样咯

网友:
我以前修到块是单桥的华擎!!也是关机后还有北桥供电!我最后把与北桥供电芯片旁边的一个管子换了就好了!!(忘记是什么关了)我查的是供电芯片的pdf,看了后自己跑线找到的!!很好跑的!!要不你试试。,

网友E:
大部分是换IO,少部分是桥的问题,你可以从开机电路下手,吹掉COM口芯片、网卡、声卡

网友:
更换BIOS芯片

网友:
有可能是IO。也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换做我的话就会从绿线跑线,关机后谁不断电就查相关供电电路的EN,这个不要兔子应该就能查,毕竟那几个EN信号可以从供电电路的控制芯片上开始跑线,这些芯片的技术资料一般都很好找才对,找到相关技术资料,然后查看EN信号引脚,再从该引脚跑线,如果沿途都正常最后进了那个芯片多半就是那个芯片故障了,要是有几组供电都断不开,几组供电EN跑线最后指向同一个芯片,那基本就能对症了。嗯,有些板子出了CPU供电以外其他供电大部分是不需要EN的,这种的可以查io的SLP_S3关机后有没有变为低,变低了的话就换IO没有就干桥吧。呵呵呵,我是按照INTEL的时序分析的,不知道对不对,只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控制总线供电的电路坏了,总线供电的控制IC(一般是358),或者旁边的三级管,这种问题在AMD的平台很常见,很好修

网友:
我有个板子是风扇开机不转 关机慢慢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是换IO,少部分是桥的问题,你可以从开机电路下手,吹掉COM口芯片、网卡、声卡

修过一块技嘉的类似故障,而且论坛里好像也有类似的帖子,Intel的板子不像NV的时序那么严格,只要把SLP_S3#拉低就能真关机了,所以换了个IO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