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郁闷联想E46a不触发修复!电池正常。

楼主(2014-04-15):
上午接一同行e46a,说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不触发。上图:版号LL5A
接可调电源测试,无待机,PF1二脚有19v,VA1 VA2 VA,均有19v,vin公共点无19v输出,只有4.6v。不正常,公共点电压没出来。

vin要输出19v要PQ35完全导通,PQ35要导通,PQ35 1脚要为低电平。1脚要为低电平时,要pq5要导通就可以。 pq5导通2脚要为高电平即可,实测2脚0v,pr17 2脚也为0.那就是acok要为高电平,追查acok由MAX8731转换输出。如图:

根据8731数据手册,acok高电平要满足dcin 19v acin19v分压输出2.3v ldo5v输出。实测2脚,acin电压为0 dcin有19v,ldo5v,2脚对地600多,不短啊。为何19v分压后为0呢,难道pr112 113损坏?拆了,测,正常。郁闷了,难道芯片坏了,换,速度。郁闷还是acin为0.acok ov .这是为何呢。。。???acin 2脚拉低了?于是隔断2脚,测,19v分压后有2.3v,这又是为何?偶尔,看到电流表会有一下待机,这说明芯片是工作的,只是条件没满足,19v dcin输入??记得看到过pf1保险阻值大导致19v dcin 电流不足导致,于是短接 保险 pf1,还是一样,抽烟。。。。。。。。。。。突然手摸到电源头底下,超级烫手,撕下绝缘胶,敌情发现了,,电源头正极插到主板上严重氧化。导致氧化阻值过大,电流不足。芯片8731无法正常工作,清理后,一切ok.这个电源头是通过线连接,故障不好发现。大家注意。

维修结束,打字写贴难,加分鼓励了。。。
附上原机bios
联想_E46A_LL5_i3独显EC

网友A:
有时候细心比什么都强

网友:
子奇。 + 2 赞一个!

网友B: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啦、赞一个

网友C:
电源头,不错,易坏,分析很倒位。

网友:
不错。,学习了

付吕剑武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头,不错,易坏,分析很倒位。

谢谢加个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啦、赞一个

谢谢加分, 谢谢鼓励

网友D:
楼主好人啊   BIOS 都备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人啊   BIOS 都备份好了

谢谢,那给加个分吧,加分不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细心比什么都强

是,维修在于细

网友:
还好你摸到了,不错

网友:
是啊,楼主够细心

网友E:
问下楼主BIOS通过什么方法保存的?

网友:
这种问题多了去了  呵呵 楼主还真心细 啊

网友:
细心观察 ,决定一切

网友F:
楼主分析到位,很细心,还有,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BIOS通过什么方法保存的?

编程器啊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分析到位,很细心,还有,加分了

谢谢了,下载没分了

网友G:
到头来是绕了一个大圈子啊
hbqfkj
是啊。浪费了脑细胞。。。。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到头来是绕了一个大圈子啊
是啊。浪费了脑细胞。。。。

网友(2014-06-13):
楼主好细心啊。以后也要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