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下 51123线性3v 5v 已出来,电感上就是没电压

楼主(2014-04-15):
大家帮看下 51123线性3v 5v 已出来,电感上就是没电压

3v 5v 电感断开也不出

补充
vin 19.5
enc 3.3
en0 33
vref 1.9
9和22都4.5

网友:
看看,外围有没有问题,没有就果断换芯片落,再不行干脆把上下管也换啦,呵呵

网友A:
pwr_3d3v_dcbatout 这个19.5V 应该正常吧

pc4115 1脚4.5V 2脚没电压正常么?

网友:
你所指的线性3 v 5v 已出是哪个电压已出?然后什么电压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_3d3v_dcbatout 这个19.5V 应该正常吧

pc4115 1脚4.5V 2脚没电压正常么?

基本条件都有  最好用示波器测拆掉上管 G级的波形是否正常      排除下IC和场馆

网友:
芯片的1 脚2脚你测了吗? 电压多少?

网友B:
EN0是开启线性的3,5V,  1脚,2脚才是开启两路PWM的信号。 自己量下,

网友:
我是新来的,没看懂多学习

网友:
后面有短路情况

网友:
芯片条件满足  不出 就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0是开启线性的3,5V,  1脚,2脚才是开启两路PWM的信号。 自己量下,

此芯片此处作为开启3/5PWM的是ENC吧 18脚有条件有示波器可以测下是否瞬间出啦,确定是否为芯片保护了,保护了查各脚周边
无示波器,可以尝试换个IC判断

网友:
vin 19.5
enc 3.3
en0 3.3
vref 1.9
查下LDO吧,朋友,主供电有了,FB呢,朋友们,高手们,请指导下,

网友:
升压电容               上   下 管子是不是好的          有没有短路

网友:
LZ 测量了 3V 5V  的阻止了 没有,我是示波器的话 可以看看是保护了 还是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0是开启线性的3,5V,  1脚,2脚才是开启两路PWM的信号。 自己量下,

嗯,没看到ENC这个引脚, ENC是开启信号,  TRIP1 TRIP2 设定阀值。

网友:
TRIP1 TRIP2 开启 吧       ENC  不是开启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是阻离电阻的问题

网友:
没看太明白,努力中

网友:
詳讀蕊片個腳功能吧?

网友:
ec 开启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后级有问题吧

网友:
有示波器吗   看下瞬间有没有波形

网友:
3/5V 电感断开之后,应该是肯定出不来3、5V电压

网友:
1脚  6脚 是3V 5V 的开启信号。不能接地

网友:
3v 5v 瞬间又电压,后马上拉低了,现已经弄好了

网友:
隔离电阻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注意还外围电路后继等。

网友:
你查一下电感跟MOS管的那一端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就查芯片的信号咯,另外看看主板是否被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