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 MA785GM US2H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4-04-15):
技嘉 GA MA785GM US2H主板集显点不亮,换了独显还是点不亮。检测卡在F2 F5和C1顺序跳。求救大神!本人小白求大神将通俗一点。

网友:
不就是内存没过么?修内存部分。

网友:
怎么修啊!

网友:
你检查检查主板供电都正常了么? 内存   桥  总线  CPU的供电都出来没?有供电了 修时钟电路  时钟出了修复位电路。复位有了 按不跑码维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