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适配器不开机 不充电 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4-04-15):
DELL N4050 适配器不开机  电池可以开机

这个机器维修走弯路了     拆机 裸板   待机0.08   偏高   而且无3  5V 输出  插入适配器的时候   3   5V 电压   产生并掉了下来

此时开始维修  3 5V了  (走弯路的地方)    后来一想   用电池能开机   那  3   5V   应该完全没有问题的

瞬间把 方向 调到 保护隔离的地方。

PU4002  第 4脚  19V   问题找到了  PU4002 要想完全导通  PQ4002 第2 脚  ACOK 信号必须为高   实测 无电压  继续追查此信号

ACOK  要想为高  PQ 4006 的 ACIN #  要必须为低  不导通   实测   为3.3V  修到这里   不是芯片坏了吧

先看看  结果测到  第6脚时  为2.2V   感觉正常   又有点不正常   看下 手册吧

明白了  要 高于2.4V     第5脚才能为低电平输出         实测 PR 4007 为 56K    PR4031 为  49K  先把  PR4007 拿下来测   无穷大

316K 的电阻也不好找   就找了个  100K  和15K 的电阻 分压

大于   门槛值  2.4V  装上去    插上电源    待机0.01   3  5V  正常产生   顺利开机   显示   也能充电了

走了很多弯路  才摸回来     小电流的19V 不能产生  3  5V 的

新手发帖   请各位大哥   多加点分   不容易啊

网友:
好贴自然会给加分,但是向人家要~~~~~就有点不好了。是吧楼主

网友:
电池能开,适配器不能开而且又不能充电很明显的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A:
修过电源能开,电池也能开,就是电池不充电。电源是原装的,DELL的机子,后来还是没修好。哎。。。

网友:
忘记是N4050还是N4030了,修完显卡后掉电,结果换了个原装电源才OK..

网友:
电路真厉害啊  学习了

网友B:
这种电阻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就无穷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阻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就无穷大了?

电阻 电阻变大了

网友:
我的是电池和适配器都可以开就是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电源能开,电池也能开,就是电池不充电。电源是原装的,DELL的机子,后来还是没修好。哎。。。

我这就有个1400故障一样,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正测试机器呢

网友:
理论知识丰富着呢

网友:
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2014-07-09):
这个问题 太精底单了

网友:
DELL的电源适配器不好的话不能给电池充电 但能开机 ! 楼主的基础学的扎实呀!!

网友:
楼主真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很明显的保护隔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