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鸟机

楼主(2014-04-15):
t42,拿到手是不跑u,二修机,以前被人搞过显卡,现在是电流到0.7不动,各线圈电感电压都出来了,。他奶奶滴,放在桌子上,再次开机的时候不触发了,电流表显示有0.02a的待机,测起3、5v电压没有出来,公共点无电压,公共点阻值3百多一点。按照待机时序,先查东芝芯片的57脚、34脚VREGIN16,这里是 由电源接口 经过一个保险来的,应该是16v才对,可是16v电压到d10二极管正极就断了,正极有电,负极却没有,纳闷了,红笔正黑笔负之间阻值正常,负极对地阻值580Ω,这阻值应该没事啊,换了个二极管还是一样,fuck,无语了,图纸和板好像有点出入,图纸上有个r453电阻隔在电源接口和d10二极管中间,实际上是一个保险,保险0Ω,正常。。。。 求解

网友A:
这个机型貌似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型貌似学过

学的是t60吧,差不多~~~~~~~~~给点意见啊,亲

网友B:
查C609是否漏电,漏电会拉低VREGIN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C609是否漏电,漏电会拉低VREGIN16

找到问题了,是保护隔离第1个管子的原因,现在就是不跑u~~~~~~~·